今天点背 七彩虹AM2主板南桥挂了

楼主(2011-01-15):
此主板是单桥主板 型号是AM2 P55 ,插上测试卡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,测量VCORE 1.4v正常 内存1.85v正常 3.3vSB正常 晶振电压都正常 测量复位排阵无电压, 跑线路找到3.3VSB通过一个103的贴片电阻后 过一个330电阻进入复位排针的一脚,复位排针的另外一脚直接接地,测量103 和330电阻均不坏。断电测量复位排针2针脚居然没有阻值 蜂鸣档居然长鸣 马上,判断桥挂了 可怜 我费了这么大劲呵呵 都白费了

网友:
维修这玩意儿白费力的时候不太少了,太怪的问题时间不划算,新出来的JJ有时元件又难找。

网友:
时钟没查?

网友:
换一个不就好了,可怜什么

网友:
那鸟人嫌贵 不换 没有单独的时钟芯片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,我往往推荐他换一块新板或好的旧板,否则没钱赚。

网友:
桥真的挂了吗???

网友:
为了方便直接换版 价格低点人家会愿意的

网友:
楼主都说了是单桥的为何又说是南桥挂了?

网友:
桥不一定挂,可能是虚焊,加焊一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