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载不均衡引发的问题

楼主(2011-01-15):
前几天拆一个垃圾电源,故障是有时无故掉电重启,拆开后,在12V输出端接一个55W的汽车灯泡作负载,短接绿黑线通电测试,灯泡亮一下就灭,按带负载能力不行来修理,先把低压输出的那些1000UF10V、1000UF16V电解电容换成2200UF16V的电容,确认极性无误后再通电测试,还是一通电,灯泡亮一下就灭,看来还是不行,看到输入侧的两个电容是330UF,200V的,心想把这两个输入电容也换了试试看,换成了两个470UF,200V的电容,一通电还是有时亮一下就灭,有时能亮,但电源发出吱吱的响声,那声音就象是汽球漏气的那种声音,很吓人,想这垃圾电源真垃圾,不值得修,但想想自己换了这么多新电容,舍不得扔,就放在那里放着,今天上午没事,又看到这个东西,突然想到,我测试一直只给12V带了负载,而5V却没有负载,不如再给5V加个负载试下,就又找了个6。3V的小灯泡接在5V那里作负载,再通电测试,没想到,一切正常了,两个灯泡都很亮,电源很安静,一点声音都没有,关了再开,灯泡也是一点就亮,再也不一亮就灭了,原来,我只给12V带负载,造成其它输出电压偏高,电源保护了的原因,带两个灯泡的时候,测电压,12V输出11点几伏,5V输出有5。2伏,可能是12V负载重,55W的汽车灯泡,5V这边因为是个小灯泡,电压高,5。2V。只带5V这个小负载,能开机,量电压,4。89,12V的高达13V多了,原来负载不均会导至电源保护,不知道只是垃圾电源这样呢,还是好的电源也会这样?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本身的输出功率不够导致的啊?
而不能说是负载不均吧?

网友(点评):
不是输出不够,带两个灯泡的时候,很正常,带一个12V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