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10M 不充电

楼主(2011-01-15):
联想旭日410M,可以开机正常使用,但是不能充电,电池可以排除,已经换了一块,充电芯片是MAX8724E,换过,充电芯片各脚供电也都正常,仔细检查了充电电路没发现故障,怀疑是IO故障,超级IO是WINBOND 87541,此板在几月前因不开机维修过,此IO也被焊过,怀疑此芯片没有焊好,取下,加焊,不行,因为此芯片是华邦的87541,找不到型号,换了一个PC87541换上后不能开机,现在怀疑是超级IO坏,导致不能充电,有没有哪位以前遇到这种故障,这种故障IO可能性最大吧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有修过此机的人吗?给个建议呀,谢谢

网友:
请大家给分析一下,此IO有程序吧,我怕订一个也不行,请给个建议吧

网友:
你量量电池检测脚那边的对地阻值,看正常不正常。电池在系统里面能正常识别吗

网友:
您能确定 不 是电池 的问题吗 》

网友:
电池已经更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IO不带程序,你可以换个一样的上去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IO是华邦的,找不到这个芯片,我用PC87541换上后不开机,这个芯片一定也要是华邦的才能用吧

网友:
87541是不是和97551可以通用啊?

网友:
不能通用,不同的生产厂换上都不行

网友:
这个机器97551和87541是完全通用的,我换过很多呀,又不是带什么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