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忙!液晶的各个电压测点 在哪里测? 各是多少V? ...
高手帮忙!液晶的各个电压测点 在哪里测? 各是多少V??

楼主(2011-01-15):
小弟刚开始修显示器,请高手帮忙说一下!液晶的各个电压测点 在哪里测? 各是多少V?
最好说的详细些,小弟先谢了。。。
显示器

网友:
你说的太笼统了,你去网上百度一下,分清几个板子的关系 可以在问点具体的啊

网友:
电源一体板输出一般为12V 5V 3.3V

网友:
量输出电容的两脚就可以了!一般电压是 5V 12V 3.3V

网友:
测一下电解电容两边的电压就知道了.

网友:
几个电容 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