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待机0.09是不是太高了

楼主(2011-01-15):
我们这有一堆HP裸板。。都是收过来的。。型号我就不知道了。。好像就是几千的吧。。拿了一台过来修。一接电。。。待机0。09.心想,怎么会这么高呢。。请问下各位这一般都是那里出了问题啊。。。待机。5V。3.3V都有的

网友:
量量3、5V有没有短路,比如EC网卡之类的坏掉。

网友:
3v  5V  怎么测量有没有短路。。我不太懂,,能教教吧

网友:
各位大哥来帮帮忙啊

网友:
0.09A的时候一般是有心片微发热的,你摸摸看

网友:
没有芯片发热啊

网友:
怎么都看看就走了啊。。技术服务小组去那了啊。。

网友:
打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主板有短路,导致电流大

网友:
等待高手!

网友:
有的象6120就有这么高。如果是微短找不出来,就先往下修,进了系统后再看,肯定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故障,如充电 上网等。

网友:
EC问题吧,看有没有发热!

网友:
他就是待机高了点。。。可是不能开机啊。。

网友:
我有一片华硕Z62E 的板``待机0.10``上U一切正常```进系统用了一个多星期了也没事``我也搞不清待机算不算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有没有短路 你都不晓得怎么测   我也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