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nc51e(c51g-m2)主板 CPU供电低

楼主(2011-01-15):
l-nc51e  C51G-M2的主板CPU供电只有1.12V
CPU供电IC加焊过了,用手一摸IC左边 就断电。应该是个通病,遇到两块了,都无从下手。

网友:
1.12V   没有不对。  摸就断电 这个有很多正常板子都有这个现象。人体有电阻。手去摸相当于给他加了个大的电阻。    具体以你板子为准。这个只是提醒你下

网友:
Intel的主板电源管理都喜欢坏,常见的有ADP3180,ADP3181,还有从电源管理3418K.3110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