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手上现在有12 片七彩虹7600GT 256M的/ 还有两个9600显 ...
我手上现在有12 片七彩虹7600GT 256M的/ 还有两个9600显卡

楼主(2011-01-15):
放了段时间了 想请朋友们转我一份测试软件 谢谢个位了 ,我就几分 我的邮箱
85722078@qq.com
显卡

网友:
我们测卡一般都跑3DMAX,如果不花温度正常的话都算正常

网友:
我这都是花屏跟点不亮的显卡 我要维修显卡软件 谢谢了!!!

网友:
你是指什么 MATS? 还是NVFLASH ?基地上应该都有

网友A:
基地应该有啊

网友:
上机器测试一下3D 没问题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