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 不能无线上网的问题

楼主(2011-01-15):
DELL牌子的笔记本,型号pp11L。无线网卡不能上网。能够认到无线网卡,驱动也正确。
却始终搜索不到无线信号。

换系统试了试。结果在安装无线网卡驱动界面时提示要某个文件。具体名字不记得了。好像是PROD00.SYS。按取消后后面正常安装。

安装好后,故障依旧。始终搜不到就在旁边的无线信号。

但每次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后,重新启用,又能搜到两个1格的无线信号。但过10几秒就又搜不到了。实在头疼。。忘高手大大们帮忙解决

网友:
网卡硬件换过了吗。会不会是你硬件不良。

网友:
无线网卡的问题!

网友:
等待高手!

网友:
先换个卡 试下吧

网友:
首先你装系统时候就提示出现了问题,还先换个好点的系统,然后看看是不是在服务器里面没有启用WZC服务,还有就是配置无线网卡里面的无线网络连接也要打勾,在不行就还个无线网卡试,最好就是在找一个离的比较近的地方找个无线路由连接试下,太远了附近没有无线路由当然也是搜索不到的

网友:
换一个吧 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