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卡 偶和电容的问题,

楼主(2011-01-15):
PCI-E显卡都有偶和电容。我想知道,在主板的PCI-E插槽那个地方,也有一排偶和电容,
显卡上的 偶和电容掉了之后,能不能找同样大小的 pci-e 插槽旁边的 偶和电容代替呢??
显卡

网友:
应该可以,没试过

网友:
可以的吧,电容没太大讲究吧

网友:
可以 可以

网友:
从坏显卡上面拆,很多的,,一般都是0.1的。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16V,0.1uf的。

网友:
么么荼
的帖子
......偶和电容 和 普通的不一样!

网友:
颜色大小 一样应该都可以吧

网友:
我都是拆報廢的顯卡的比較保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