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三基色的对地阻值的问题,

楼主(2011-01-15):
大家看  这个  VGA插口的三基色的 对滴阻值。    第一个 75 第二个 13 第三个75
第二个明显的 对地短路。上面的一个图是第二接的原件,接了三个电容,一个电阻,之后进了GPU.
我测了那几个电容两端。都通了, 但是拆下来   就是好的。。这是不是说明GPU短路了??
这显卡可以正常显示。就是偏红、。。。。。。纠结

网友:
应该是GPU坏了

网友:
把电容都干掉还短的话就是GPU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意思就是说  上面接的那三个 贴片电容 要不要都可以了 啊???

网友(点评):
人家只是说怎么检查,你很会联想哦!

网友:
先取下量一下对地阻值先。。。

网友:
取下电容量对地值还不对,可以确定是GPU问题了,因为VGA头子还没有见到短路漏电的。

网友:
这还用说嘛  并联的可能造成短路的除了电容就GPU了

网友:
DVI正常吗?加焊下GPU吧,不行就是GPU坏了!

网友:
GPU坏了就没得修的必要了,我的显卡也是坏了GPU.今天打电话去官方,官方说修好至少150块

网友:
GPU坏的可能性大,

网友:
拆呗! 拆到只剩下桥了,你说哪里有问题呢?

网友:
GPU 的問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勒个去   一个新显卡才多钱啊。。。

网友:
查电阻低的哪组线路,从VGA到GPU的段落看看有没有外围元件损坏,如果没外围没问题就是GPU内部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