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白屏能进系统,外接显示器正常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屏和显卡都有可能 。这个需要你自己排除。查屏的工作条件。 电压,开启信号如果都正常那就先换屏试试。

网友:
显卡芯片虚焊,焊一下,不行重新植锡,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先换个屏试下,然后再是显卡

网友:
同意楼上!!

网友:
同意上楼,先看屏是否为好....再考虑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先代换屏这样速度最快啊

网友:
先看看3.3V屏电压有没有啊。

网友:
如果代换屏,再仔细检查一下屏线

网友:
同意楼上

网友:
你到底是不是修电脑的啊???? 那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,先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核心看看能不能亮。

网友:
改高压好像也行了

网友:
查屏有没有供电

网友:
       LZ不应该问这个简单问题了吧?正常顺序:先插屏的供电和RGB信号 CLOCK.如果正常,换屏。如果还是白屏,就查显卡,如果LZ  BGA技术很牛,不怕干出问题,在没屏实验的情况下,也可以先干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这问题简单,先检查屏线,再换个屏试一下,最后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就这几种情况 屏  屏线· 显卡或者显卡供电  慢慢排除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碰到好几咧。。都是做显卡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做显卡吧,大多数都是显卡虚焊。

网友:
其实这个问题不一定很棘手,甚至仅仅可能是排线松动或者灯管等等

原来修过一次比较特殊,是高压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