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耳机没声,寻找思耳机路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    dell d630 扬声器有声音,插入耳机没声。耳机是直接由声卡控制的,因为没有现成的声卡换。只能查图纸。有个信号不插耳机为高电平,插入耳机为低电平,不知道是那个。我量了几个信号,都没有变化。付上图纸。

网友:
没有高低跳变。 说明你切换开关没起作用了。  先换个耳机接口吧

网友:
耳机的切换信号好像在功放MAX9789A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