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巨热

楼主(2011-01-15):
INTER 主板,内存电压正常,IO发烫,LPC47M142-NC ,求解

网友:
不用解,IO这东西它是不会烫的,而且更不会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都巨了,你还不换?内部击穿了。

网友:
巨烫了,还不找合适的型号换上啊

网友:
IO坏了会发烫地,先换个相同地试下

网友:
先换个IO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不用求解了,直接换个同型号的io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先换了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