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指点一二

楼主(2011-01-15):
有人说示波器的功能就像万用表一样,只是比万用表更细致,我想问的是,是不是使用示波器测量,肯定是有电压有波形才能算信号正常,像万用表只能测量到电压,但是测不出波形,有的信号有电压,但是没有波形,一样不正常?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???

网友:
要看测量的是哪里。 有些信号本来就是电压。。没有波形。
有的信号有电压,但是没有波形,一样不正常?这个可以这样理解

网友:
示波器能捕捉到ns级别的电平变化。。。。万用表是绝对不行的。

网友:
问下楼上几位一般2000左右的示波器使用起来怎么样,有人说便宜的基本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