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 飞利浦 接VGA线白屏,不接VGA 线显示无信号。

楼主(2011-01-15):
一17寸  飞利浦  接VGA线白屏,不接VGA 线显示无信号。前置IC换过 ,VGA线也换过,信号也到了前置IC。接信号线后三支枪电压分别为 30  32  28 .末级I C型号为M2476TB.
知道哪里问题的麻烦说下
顺便问下,无信号显示要经过放大IC处理吗

客户那走了,没有搞定

网友:
你 换了前置IC都不行,那说明不是IC的问题呀,应该在前置别的元件有问题的。无信号显示要经过LM2476TB的。

网友:
对比度关了. 换按键.

网友:
一个老师傅说是放大IC问题,但没有,他说以前也修过这种问题,换放大IC就好。
看来只能还给客户了,他送来前是被人修过度。断了2次电路。

网友:
程序也有可能,我碰见和你一样的显示器,尾板都换了,还是老样子,最后也没有修出来,问了一下维修站的朋友,他告诉我有可能是数据的问题

网友:
脱机正常的话,说明电路基正常,问题出在软件上,也就是说ROM的数据有误 或传递过程不良,主要是总线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IOS数据吗?那玩意没有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CPU的旁边的24系列的存储器和里面的程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没有,看来只有退给客户了,以前的前辈也是被这种问题搞到了。但他们的是换放大IC,好了。显示无信号要放大IC工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