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解决 可看回复那位能解释一下VCC. VTT. VDD

楼主(2011-01-15):
先说下我个人理解
VCC芯片的主供电,使芯片工作的电压,就像待机电压
VTT芯片工作时传输数据时数据线上的电压
vdd不知道......

网友:
VDD和VCC都是供电,只是定义不同罢了,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个,知道那一个点是供电,正常电压是多少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VCC--为直流电压。在主板上为主供电电压或一般供电电压。

   主板上VCC3: 3.3V  VCC25: 2.5V   VCC333: 3.3V VCC5: 5V  VCC12: 12V2
VDD--只是一个通称。普通的IC电源,可能+3V, +1.5V之类,例如数字电路正电压、门电路的供电等

网友:
VCC:表示电路的意思,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;
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
VDD:表示器件的意思,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