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18.4寸 9920!

楼主(2011-01-15):
论坛上找不到这机器的任何记录!好像很少人修过!本人手上有3台!同样问题!待机正常!能充电!开机瞬间掉电!一开始就觉得这机器是显卡!是独立g84!但把显卡拿下来之后!一样!瞬间白屏!同样问题!换了张别的显卡!g86的!同样问题!请问下各位大侠!这种是显卡吗?还是其他问题!请指教!!
显卡
掉电

网友:
3个都是同样的问题的话。 估计是你显卡问题。用一个显卡板做一个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都换过了!显卡也加焊过2台了!不行~同样问题!应该是电路吧??

网友:
继续求问!4台了!都是同样问题!一触发就掉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