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54不能进BIOS

楼主(2011-01-15):
原来是跑41,这个bios还是焊在主板上的,吹下来用编程器刷bios,焊回去后有显示了,但不能进bios也不能进系统。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,又在另一块七彩虹上吹下相同型号的一个芯片,刷上文件,焊上,故障依旧。吹下网卡声卡不行,换IO不行,到这一步应怎样修呢?

网友:
换了同型号的BIOS还不行 ,那你刷的资料是错误的或资料不对

网友:
bios是从厂家网站对应着型号下的,肯定没错;再说,这个型号的只有一个PCB版本。

网友:
按按桥看看 如果BIOS确定刷正确的话,要重点考虑桥

网友:
楼主问题确实挺严重的

网友:
桥也按过 ,内存也换过几条了。

网友:
你把这个BIOS换到你说的另一块板上看看

网友:
观望。。。等结果。。。

网友:
等.......结果出来再跟

网友:
换回原来的再刷再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