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721 电源一体板改通用高压条 线怎么接?

楼主(2011-01-15):
优派VA721
接通电源亮2秒钟就跳掉了,拆开一看 “0.22UF/100V”的电容挂了,别的不知道坏不坏!找了很久找不到!只能改高压条!
求高手帮忙 12V,地线,开关,这三根线分别怎么接 接在哪里??

网友:
0.22UF/100V ?晕。。。这电容还真少见。。。
改高压条你先要确认原来连线的12V,地,开关分别是哪三根线,然后再找出你所用通用高压条上的对应的脚~~地很好测量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,一端接地,一端量针脚,哪个通就是哪个。12V的话,你可以表笔一端放在高压条上最大的那个电容正极上,另一端一个个去碰脚,哪个通就是哪个。开关的话,一般是连接到两个靠在一起的小三极管上,或者是连到一个小二极管和电阻上的。一般是连到三极管上的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来是“电源 高压”一体板 哪来的线啊???

网友:
电源高压一体板上,一般都标有12V,GND地线,ENA或者ON/OFF开关信号

网友:
一般0.22电容坏了 高压开关管应该也坏了 换了就好  不用换高压条的。

网友:
楼上的哥哥:高压开关管是哪个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板子上量来量进没有5V的开关点 那我要怎么办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