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待机掉电

楼主(2011-01-15):
手上有一台X200的板子,插上电源电流上到0.02立马掉到0.00,按开机键没反应,待机没有3/5V。没什么思路,请大家指点一二从哪块下手

网友:
待机没有3V5V就要先看待机芯片的条件有没满足在往前查 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   没法帮你 的

网友:
先看看有没有线性电压,3VSW,5VSW

网友:
3  5V 电感阻值打    ,  公共端  待机工作条件  查这些

网友:
x200待机有3、5V吗? tps51221供电条件貌似满足了

网友: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258599312/QQ/WinTemp/RichOle/E9RKCC@POJ53VM`%I0E`ZD9.jpg 你们看下哪些条件该满足才有待机23有19V,现在是31-4.81v
4-3.3v 13-2.1v 12-3.3v  22-3.3v 29- 5.0v  2-0v 24-0v

网友:
X200的还没怎么修过,没多少经验

网友:
巧了,今天给一个X200装系统,我用的龙威PS305,待机是0.03

网友:
IBM带机掉电,我感觉好难修期待高手出现,好好讲解下

网友:
看看主办外观,不会有进水吧

网友:
后级电压有短路,查下B 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