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 MAX1845驱动输出

楼主(2011-01-15):
有台IBM T42的本本 插上MINIPCI检测卡 复位灯全亮。查U29的2组电压没有产生。 查4、21、22、11、12、10电压都正常 但没有驱动输出。换了一个MAX1845上去 跑码,装机测试又不行了。拆开检查 故障还是一样。连续换了3个MAX1845都一样。然后把CPU周围的元件补焊,好了,测试了一天准备打电话给客户,结果又不行了,故障还是一样。 麻烦各位给点思路 在线等 谢谢

网友:
1.换升压电容。
2.或是哪里开路。。
3.检查ON信号

网友:
换TB62501试下!

网友:
是不是掉电压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不良哦  很纠结   有示波器就好搞一点。  有输出的时候,测有没有杂波。

网友:
你把U29背面的Q2场管换掉试试!前几天刚遇见一个这样的情况~~  你不用换1845 只要把U29周边的元器件用风枪加热都会好!但是冷凉了 就又不行了!我修的时候把U29正面的还有背面的电容全换了都没好! 后来把Q2场管换完就好了!~  一直也没回来!!! 好了的话别忘了说一声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现在才上来。
因为U29后面的虚焊太多了,我把周围又从新补焊了。试了1天 让客户拿走了。要过几天才清楚温不稳定。还是要谢谢你兄弟。

网友:
今天返回来了。等Q2这个MOS到了 换了试试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Q2试了没有?? 从料板上上拆下个试试就行了!

网友:
把那几个电容换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外围电路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