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C1 00 01 75 6A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求原因。这些代码随机出偶尔会正常开机

楼主(2011-01-15):
主板跑C1 00  01 75  6A  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求原因。这些代码随机出,偶尔会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跟我家的一个样子,换个显卡就行了。我的是顶星945的主板。

网友:
诊断卡换个“精准王”的,一般的报的不是太准

网友:
换什么诊断卡都没用,主要是靠经验加上诊断卡的辅助。

网友:
显卡集成的

网友(2011-10-28):
我的代码是C3过了就卡在01,且在开机就能点亮,在关机开机后就又卡在01,在关机开机后又能点亮,如此反复,头大

网友:
先刷BIOS,还不行就加焊北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10-23):
焊桥就废一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