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5笔记本电池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1-15):
1台HP CQ45的笔记本,CPU是AMD的,独立显卡,用适配器能开机,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,电池也能充电。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后,也能开机,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就断电,我发现单独用电池,开机按键上有3.3V电压,但PU301(TPS51125)没有3V、5V的待机电压,用交流电时有有3V、5V的待机电压,电池在别的机器上试是好的。现在不知道下一步如何维修,请朋友们指点指点,不胜感激!!

网友:
那你应该检查电源电池切换电路 还有电池的电压回放电路啊

网友:
我觉得是充电电路出来问题!

网友:
TPS5120用电池的时候没有3.3与5V的

网友:
IBM是用电池没有3、5V的,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设计的,不过电池如果是好的,还是测充电芯片,还有切换电路,

网友:
好像是充电电路的故障,你查一下电路图,看看哪些供电不正常或者没出来。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的电池放电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