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运气好,修好4台《<i不好意思我发错版块了,,不知道怎么删除,那边已经重发了

楼主(2011-01-15):
今天 运气不错,修好4台,发上相互交流下,
第一台ACER3270,来时,加电有背光没显示 ,7300的显卡,不过待机偏大,有0.36,但是可以加电,就是不显示,拆机后量3,3V阻值偏低,,通电摸IO巨烫,先杀了再说,,换了I0待机正常了,但是开机还是有背光没显示,看来还是要做显卡,拆下植球装上OK,装机开机OK,到吃饭时间了,吃完饭接着干,
         第二台是IBM R60  ,此机来时是跳变两次后掉电,报北桥,客户同意维修,昨天 已拆好了,拿到板子,上电没有掉电,感觉应该显了,接上外接,真的显了,心想,这下麻烦了,故障时有时无呀,再接下屏看下吧,呵呵,故障出来了,加电断电,看来是接屏断电呀,不会是屏挂了吧,那就麻烦了,喝杯水先,想是不是屏线还是高压有问题,准备拆屏的时候突然想到IBM T系列接屏断电一般是屏接口一个MOS管坏掉,这个不会也是吧,于是找到屏接口也有一个MOS管,量阻值不接屏是700多,接屏是300多,不管了,先拆下来再说,拆下后接屏不掉电了,不过屏也不亮,不管他找到T40的料板拆下一个换上,真的OK了,于是装机,
   第三台是HP NX6320不通电,此机要用专用的接头,HP的真BT,搞的螺丝都跟别人不一样,拆机后发现后极都没有19V,修这种机我就要看图纸了,上网找了个图纸下下来,找到Q1002, 板子Q1002G极和S极都为19V,D极无输出。G极受控于
ADP_EN#这个信号, 这个信号由U1006的7脚发出,7脚要得到个低电平,就要6脚电压高于5脚,实测5脚为5V左右电压,6脚为1.3V左右,所以Q1002截止, 而U1006的6脚是由适配器的3脚LIMITsignal提供,看来是这个电压低了,最后搜索发现此LIMITsignal信号只到了三个地方,这下就好办了,先找到第一个地方到Q11, 于是断开R9021,没用,再找到每二个地方是到U1006,元件太多,于是找到第三个地方CN1000,看到应该是个接口  让我找了好半天,才发现是扩展口,断开R1044,还没用,那就只用U1006那一块了 ,先拆了LM393再说 ,拆开后插电量3脚,电压起来了,有6.8V,,可是还是没待机,找到料板LM393装上, 待机起来了, 也自动加电了,由于没插内存, 电流上到0.55,接上内存,接上屏,呵呵OK,于是装机
    心想今天运气不错,前几天还有一台ACER5570显卡被上家弄掉几个点,有两个点很近,老是短路,做了3次都没做好,今天运气不错,看下能不能做好,找到板子,拆下来,植好球,补线,没找到胶水,找到老板前两天才买的AB胶,靠,这个胶真的不好用,总算搞定了,固定好,对位,装好后量阻值正常没有短路,于是战战兢兢的上CPU和内存,感觉应该显了,接上民屏,嘿嘿嘿真的OK了,心想今天运气真的不错,一看手机,6点多了,这台就不装了下班
    本来今天只想写一台的,心情不错就全写出来了,所以就拍了一台机的照片,手机拍的,不是很清晰,故障很简单,请高手不要拍砖, 有说的不对的,请大家指正,图纸我就不上传了,上次也是修好一台机,把图纸上传上来了,有个人下了,说和他的板不对,扣了我十分,我就纳闷了,我照图纸修好的板,我按板子上写的板号怎么就不对了,所以我就不上传图纸了,毕竟我的分来之不易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的好,干BGA的话我一天干两台我就不用一边上班一边修本本了!而且我修的修同行机器,修的全部是双核!我可是新手啊!做一次BGA重做才收150,换显卡的那些我就只有100块的利润了!前天修了一台原装的SONY迅驰2代机器,我收同行100块钱还说我收得贵,我直接还给他不修了!过了1天又来找我说100就100吧!快点搞定!狗日的我没档口业余的就没有尊严吗?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有人像我这么白痴收费这么低啊!

网友(点评):
收费太低 影响行业发展 这次不扣你分了 下次注意

网友:
完全没价值下载的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我只让你看,没让你下载呀,看也是对我们新手来说的,老手可以路过

网友:
修法很好。经验、找通病、查电路不落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