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显示问题大家来看看

楼主(2011-01-15):
精英 欢悦勇士 7325TS(7300GT)无显示能跑码。用PCI显卡能看到核心,但是看不到BIOS。7408门也无输入电压,更换GPU后核心BIOS都能看到,7408也正常,但是仍无显示,打接口阻值也没问题。
发现下图圆圈里少了个13A电阻,补上以后打值发现两个电阻不一样,左边的阻值位133右边电阻为68欧姆,找了个一样的显卡测阻值都为68欧姆。两个电阻下端都接地。左边的电阻经过跑线经过一个111欧姆的电阻到GPU里
现请教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两个电阻是不是连接接口电阻上的电阻,两个阻值不相同,有没有可能是GPU问题还是线路并联电阻开路

网友:
你这是什么机器烤的BGA,板子都黄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在灯泡下面拍的

网友:
说老实话。。我刚刚看到“这是灯泡下面拍的”我笑出声音来了。。半夜了。。不知道明天邻居会不会过来问我是不是神经病。。。

网友:
又查了半天应该是左边电阻过孔断路了

网友:
找出什么问题来了没有啊?楼主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