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1-15):
机型:长城 19SU4
机芯:1N7-M16AL-1
版本号:20070912
chksum:4261
故障现象:仅仅显示4比3模式的图像,不能更改为16比9。按菜单键无任何反应,按键肯定是好的。其它键正常。
求助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那只能是程序问题了,,

网友:
重新刷驱动数据

网友:
先把菜单按键换掉试一下,故障依旧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。另外仔细看菜单键这条线路有没有断线的地方。

网友:
先把菜單按鍵換掉試一下,故障依舊那就是主板問題了。另外仔細看菜單鍵這條線路有沒有斷線的地方。

网友:
又是程序啊

网友:
哪位有该机的程序呀,麻烦给发一个,急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