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KPL-VM 触发排针无电压

楼主(2011-01-15):
P
KPL
-VM 触发排针无电压,经测量,经过五个
三极管
,三极管一脚接地,一脚接5VSB,另一脚连接触发针,并且进入了南桥,这种触发排针无电压的,咱查起,求高手给个思路?
连接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,有短路的地方把电压拉低了。

网友:
先排除那几个三极管再说吧

网友:
大侠对地阻值看看桥挂了没

网友:
先把IO摘掉。在看看是不是与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