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 sp3打印机连接超过10台电脑就不行了,有办法破解?

楼主(2011-01-15):
公司有一台打印机,差不多40台电脑。但10台电脑连了打印机。其它30台就连不上了。提示已达到计算机的连接数最大值。。。我用了那些破解补丁的软件都不行。高手有无办法呀。谢谢
电脑

网友:
是不是你共享里的连接数设置为10了,公司里的30多台电脑从xp的sp1到sp3共享打印机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树熊猪
的帖子
把xp 的连接破解了 一般是10 个 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