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TCL 1772ED 纯平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

楼主(2011-01-15):
如题~大虾请赐教~

网友:
试试下面的方法:
一:
1)关机后,按住“F”键和回车键再开机,等屏幕显示出图像后松手。
2)再按“F”键则出现“黑底白字”的OSD菜单,即进入工厂模式。
3)按“EXIT”键退出工厂模式,按“F”键即返回用户模式。
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中多出“场线性”,“行线性”,“最低亮度”,“最高亮度”。
二:
1 2键一起按开机菜单的上部变红色就进入了

网友:
先按住“+”号键再打开电源开关,出现图像后松开按键,即进入工厂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