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751 这屏太变态 修过的兄弟请帮帮我

楼主(2011-01-15):
今天修一台为宏基FP751   17寸液晶显示器,故障为:开机后屏会闪动(就像有干扰一样),画面显示正常。闪久了以后,可能整个屏就会发白,并花屏。
更换了高压板及灯管故障依旧,驱动板是很变态的那种,排线都有4根大的,1根小的。驱动板上还有像南北桥一样的BGA芯片GM5020,还有块像BIOS一样但比BIOS大一些的芯片是MCU吧。
换通用驱动板是没戏的了,太BT了这种屏。在网上搜了一下,发现有个人的和我的一样的现象也是发帖求助,看样子像是通病,说是问题解决了。但没有说出来。希望有修到这个机器的兄弟帮我一下,是什么问题?
谢谢!!!

网友:
呵呵
还客户吧,不用搞了,是驱动板问题。但好像没办法搞彻底,我上次那个是IBM15的,拆开就好,一装起来不动是能显示正常,但稍微一动就花,搞了好些天没解决,最终还是还给客户了,没办法搞定

网友:
检查一下排线吧

网友:
驅動板的24cxx可能故障了

网友:
主芯片虚汗了吧,上焊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