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6s不开机

楼主(2011-01-15):
此机有时不开机,有时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,有时电源指示灯亮,但没有图像,按开关也没反应,而且此时开关键电压为零点几伏,有时能开机,能开机后一切正常,电源在不开机的时候12V输出为16V,开机后为12V正常,5V输出一直是正常,驱动板的3.3V 1.8V输出也正常,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
不开机

网友:
把按键换了试下,很多按键漏电所致

网友:
仔细查 不用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