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945P-S3挑ADSL猫,有没有没治了

楼主(2011-01-16):
今天给客户装了一台新机器,在我这里装机后,装好系统在我的路由猫上玩了会游戏没问题就给客户送过去了,结果没多长时间客户打电话说接网线连不上网,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,错误代码678,我给客户说网线问题,客户说网通就在身边说是猫的问题,换个就能连上,由于猫是我送的,我之前都是试过的,我说不可能,给网通吵了半天。最后测试好一个新水星猫怕万一不行又拿个旧的华为猫过去,结果到那接上新的水星还是本地已连接连不上,换上旧的华为猫能连上,我真晕了,后来发现插原来那两个新的水星猫本地连接已连接有发送没有接收,换上旧的猫接收发送什么都有数据可以联网
。没办法只好让客户先用旧的了。谁知我回来用我的电脑测试这两个新猫发送接收一点问题没有,一下就连上了,又换了一台电脑也是没问题,我真晕了,真不知从何下手,明天只能换华为新猫了。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。
问题终于找到,确定是猫的问题。今天又装了两台技嘉M52的主机,谁知装上这个猫也连不上,甚至连信号都没有,最后换上TPLIK猫就能,路由也能。由于这块技嘉的主板也是千兆网卡,看来是猫不支持千兆网卡引起的。这个猫是水星的小白猫,不过看的有点水,便宜40多元的估计假的。
错误代码

网友:
我的是945P-DS3,就是945P-S3换成固态电容.用TENDA的MODEL,要先开机再开MODEL,要不然板的1GLAN 和MODEL连不上.我用过华为的没这个问题.可能这个系列都有这个问题吧.

网友:
1、重装网卡的驱动,或换另一个版本2、另外接一个网卡3、不要分离器直接把电话线接到MODEM上

网友:
装主板自带的驱动在试试。

网友:
水星猫质量不行,信号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行,推荐贝尔,六M 宽带,用水星猫就是三M,贝尔就是全速六M。

网友:
遇到过一根网线在顾客自己的机子上面上不了网, 在自己的就可以。
最后也没找到故障 。
建议楼主换板了, 毕竟是新板还在保德。

网友:
这就说明 还是 华为的猫 和网通 的设备匹配,,

网友:
此生缘
的帖子
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,是科脑的945的大板,用水星的路由器不行,用网通的猫可以上,奋斗小青年说换板,换同样的板还是一样的,应该是板载的网卡和水星的东西有不兼容的,呵呵

网友:
这样子啊那水星猫我要少进点

网友:
我昨天测试了N遍,不管是重启,还是开机再开猫都不行,我手动固定IP地址192.168.1.1也不行,就是没有收到数据包,像往常连不上固定IP就能像路由那样进去猫,可这个不行,怎么都进不去。

网友:
还有这种情况?没听说过呢 又学习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卖电脑还可以送猫,又学一招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系统引起的 还有和路由不兼容的

网友:
678是网通的问题把

网友:
呵呵,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品牌效应?

网友:
就帮客户换个算了,要是帮他修来修去客户可能心里就不爽了,刚装的电脑就要修了,那以后还能信你吗?

网友:
可能是网卡或者是网卡接头的问题,我想PCI的网卡百分百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