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BIOS密码

楼主(2011-01-16):
sony  机器型号PCG-61511T  屏右下角VPCEE27EC  顾客自己搞了个BIOS密码,然后忘记了,让我解密,各位老大帮帮小弟,谢谢了!

网友:
把主板放电不行吗?????

网友:
最好先找到密码芯片清楚密码

网友:
看看还能不能从光盘或者U盘启动。。一般就系统维护盘都有bios密码清空的工具。

网友:
看什么系统,找破解软件。

网友:
各位老大 我马上去试试

网友:
我把电池取下来,放了三天了,一试,还是不行,郁闷得很

网友:
我把電池取下來,放了三天了,一試,還是不行,鬱悶得很

電池有 一是水銀電池 二是蓄電電池  兩著都要取下 才可以 BIOS ( 歸零 )

网友:
在哪呀  哥哥赐教!

网友:
刷BOIS 就可以 了

网友:
迅维网中有一个索尼密码破解程序,你自已找一下,我的索尼笔记本也是今天才破解的。

网友:
本本的BIOS密码是存在芯片中的

网友:
楼上的  说说 在哪呀  给个链接  谢谢

网友:
新型笔记本都有一个存储密码芯片,IBM  东芝,索尼  戴尔等,找到密码芯片,用编程器读出数据,在用解密软件解密,重新写入上机即可,还有不用拆芯片的编程器,通过连线就可以读写密码芯片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