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BENQ Q7T3修复一例

楼主(2011-01-16):
故障现象:明基BENQ Q7T3 表现为开机,指示灯亮随即熄灭
拆机,此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,观察电源板电容等其它元件,并没有发现元件异常,遂开始检查(过程省略),发现多个C5707损坏,四个高压包内部短路,决定改装。
用两根通用5V高压条,改好后,测试已经可以点亮,并显示正常。
另:这个显示器有四根灯管,只装两根,可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C5707是NPN高电流开关三极管

网友:
帮你更正一下,C5707不是MOS管,是三极管!

网友(点评):
是三极管,谢谢。

网友:
天天改高压条,明基的不是高压条就是供电电容坏!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有加上根灯管,只装两根,可以正常使用。
什么意思啊?两根不是太暗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会啊,现在还烤在这里,颜色很好,亮度OK。

网友:
过程怎么省略了  这对我们新手很重要的

网友:
楼主是修本的吧  用两根5V改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啥都修,啥都不会。

网友:
明基的显示器大多数是电容问题,换换电容就好的

网友:
还有5V的高压板啊

网友:
要两根5V的高压板干吗?现在的高压板不是就是4个灯管接口吗?直接改上去,接12V供电,接地,接ON信号就OK了~~~

网友:
明基的通病

网友:
明基的顯示器大多數是電容問題,換換電容就好的,還有5707和9024及保險絲還是補補錫 就可以完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