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 LE V2主板第一次开机要在XP滚动条滚动50多次

楼主(2011-01-16):
新机器,华硕M4N68T-M LE V2    X240   1G   250G

症状: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要在XP滚动条滚动50多次,进系统运行任何东西都卡的要命,重启之后一切正常    *****注意是每天早上第一次*****

已采取措施:1:重装系统,故障依旧,换系统盘重装,故障依旧,换安装版,故障依旧
            2:测硬盘无坏道,测硬盘读写速度,平均50M/s,不算快,不过也不能这样啊
            3:屋内有空调,同样温度下其他机器正常

注意,此电脑只装了系统,没额外装任何东西,包括杀软,此电脑不联网,没插过U盘,排除中毒,所有部件全新,硬盘是新硬盘分区做的系统

求解!!!!!!!!!!!!!!!***(注意只在早上第一次开机慢)***

已解决!!换硬盘

网友(点评):
希捷硬盘的通病,12代250G

网友:
使用了西数的绿盘了吧?我也用错过一次,卡得我都快疯了。
好像没有250G的绿盘。那就不是这个原因了,你可以将硬盘放在其它机器上试试,一样的话就是硬盘本身的原因了。(同绿盘原因)

网友:
ST250G,并且只在早上第一次卡,很奇怪

网友:
第二次以后开机都在25秒左右
总不能每天早上都让客户重启一次再用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看下,有时候是电源供电不足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换换电源试试 吧

网友:
明天早上换换试试,没办法,问题只在早上第一次开机出现,是不是要到明天早上才知道

网友:
最小系统法试试。你既然已经重装了N次系统,个人觉得可排除系统方面的问题,接下来用好的硬盘,内存,数据线等替换一下,若还是不见好的话,很有可能是主板坏了。

个人建议,仅供参考。楼主问题解决后,望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你叫客户晚上电脑就开通宵别关了 这样就可以不重启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那么奇怪的问题吗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估计 你把主板bios放下电吧 估计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明天早上准备换下电源,随后会把结果发上来,电源是一杂牌电源,估计电源可能性大

网友:
我身边也有一台这样的电脑,求解

网友:
刚才换一鑫谷电源,依旧5分多开机,
现怀疑主板,大家的意见呢

网友:
这个极有可能是主板电气性能不良。也就是说温度的关系。开起来后,主板温度升高后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今天是第三天,早上来把主板换了,开机依然是在滚动条那里超慢,进系统卡,重启以后正常,到底怎么回事啊,难道年前整不好了吗

网友:
内存有可能吗

网友:
内存也极有可能,内存经常就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。换个内存试一下。

网友:
唉,明天早上试一下,我都开始怀疑CPU了

网友:
少见这种问题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也遇见了一个机子这个样子,内·就是第一次很慢以后就好了· · 我是直接换的硬盘 你的那块硬盘是不是希捷的?

网友:
以前接触过AMD X240会和某些主板兼容性不好 建议你换下X245的U 试试 别忘了把最终的解决方案晒晒 大家学习下

网友:
今天第四天,由于手头暂时没有硬盘,我换了CPU,原先是X240,今早换了个X180,故障依旧,盘是希捷250G的盘

网友:
昨天下午换个破硬盘,今天早上开机正常,天哪!有硬盘怕冷的吗?
我以前见过电源怕冷的,主板怕冷的,CPU怕冷的,还从没见过硬盘出这种问题的,什么世道啊,硬盘成精了!!!
明早再观察一次

网友:
硬盘的磁头有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这儿也有一个呢

网友:
明天再来看看 是不是彻底解决了问题

网友:
硬盘的几率能高一些吧,重新划分区。然后重新GHOST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,楼主试试吧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先换内存。硬盘数据线。电源。如果真是每天早上第一次出这种情况,那楼主可有得受了。这样的话。代表着每天只能换一个部件试机。

网友C:
我有台电脑也是这样的问题,换了硬盘就解决了.

网友:
一天替换一样或2样东西试试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!

网友:
電源供應問題
12V供電不足 電容故障

网友:
问题解决!!!!
是硬盘问题!!
主要由于白天什么时候开机都正常,所以就下意识地排除了硬盘问题,看来还是得按程序来啊
再加上硬盘售后放假,我这里又没有代用盘,就一直没有换硬盘试,要放在平时,不管硬盘有没有问题我都会去售后换一个,(呵呵,这家硬盘售后比较好做,不用测就给换的)
不过硬盘出现这种怕冷的问题我倒还是第一次见到,重新分区做系统好几次了,都不行,难道现在硬盘都智能了??有感觉了??

网友:
直接给客户调了一块新硬盘,这块过年后去售后换一块留着自己装机用

网友:
长经验啊!!!

网友:
我感觉可能是主板问题楼主详查

网友:
不过如果内存有问题的话估计你更不进不去系统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问题真的有点奇怪,

网友:
把硬盘换掉试试

网友:
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硬盘或是主板的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把硬盤換掉試試和更新(排線)量一下排線接線位(有無斷線不通)
可能的問題還很多喔(需要一步步檢測)

网友:
我电脑有时也这样 还有时刻录就死机

网友:
你怀疑CPU是正常的,参考下这个,我的已经解决了,奇怪的电脑首次开机必须再按次重启键才能启动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54327-1-1.html

网友(2011-02-25):
换个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真是无奇不有啊;还没遇到这种问题呢。

网友D:
开盘看下光盘有没刮伤

网友(2013-08-06):
这个型号的板子问题千奇百怪,我的进系统老是重启,头大了。有时还没进系统就重启了。排除外设。

网友(2014-02-09):
我现在也遇到这样情况了,开机时滚动条要滚50下左右,然后软重启时滚动条的速度很快,玩CSOL,CF都卡,开其它程序正常,也可能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看有没有新的BIOS,有的话升级一下,说不定跟CPU或内存条不兼容

网友:
有光驱么 拔掉光驱试试

网友:
楼主很明显是温度的问题 估计主板的面大

网友(2014-04-11):
我有这样一块主板,卡慢做了个系统开始不引导了各种修复引导,都无果,各种换系统无果,换硬盘依旧无果,换内存依旧。。。换各种系统都不引导,进PE各种修复引导也不行,南北桥合一芯片很烫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