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报警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01-16):
今天接到一台V3000的 机器 加电跑到1A左右报警 一长两短声 然后电流跑到1.2几 屏不亮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大概是那个部位出问题了
一长两短

网友:
显卡虚汗 v3000的通病

网友:
内存槽打下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加焊下内存槽试试

网友:
一长两短是显卡啊。

网友:
外接试试。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,这个是通病。 加焊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显卡
问题

网友:
显卡 换升级版显卡。那显卡是有缺陷的 加焊了也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一长两短,显卡自检报警,重新植球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意见 我本想也是显卡的问题 但不敢确定 多谢参与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这是HP笔记本的通病

网友:
zhoutao
的帖子
显卡坏了,换一个就可以了.

网友:
通病啊。显卡报警

网友:
就显卡空焊 我做过几台了 加焊就OK

网友:
是什么芯片组的,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。都没有说清楚哦。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