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 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1-16):
客户
手机
收了一台机子,说是风扇很响,接机打开一看,哇塞!满是灰尘,拆机,清理机箱,主板,给风扇上油,装机,开机掉电,再开不显,郁闷呀! 上负载有CPU电压,没有复位,我想是CPU管理芯片虚了,加焊,开机还是依旧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芯片给我搞挂了,请高手指点,谢谢!
手机

网友:
主板诊断卡代码是多少

网友:
V星的主板么????你是不是 动 CPU风扇了 拆掉又 重新 装上了???如果是的话 99%CPU座 虚焊!!!!我以前遇到过!

网友:
主板不跑码。什么都没显示。复位灯一闪而过。

网友:
刀之刃
的帖子
是呀,就拆了风扇加油。

网友:
以后拆风扇不要那么用力,有些主板是吃不了大力的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的,怎么回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