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参赛连接DIY -自制测试灯管工具!

楼主(2011-01-16):
自制测试灯管工具!大家来看看可以学学!

需要的材料:高压板是..9V-20V 的
线是,,灯管线..电源口好多的,,,,,
该法s是   VIN  主供电
    GND  接地
  ADJ  亮度调节]
  ON ,,是,开关
首先,,用灯管线,VIN[9V至20V](靠近保险丝那头)而ON(开关信号)  用个,105的电阻和VIN脚相连。然后再接个GND(地) 就可以了!
经测试,,给他供电的要点亮灯管..要10V-19V,就可以点亮了,,因为,,105电阻,,,分压了,,,16V,,分压成,2V左右,,,这样,,这个高压板,,用的时间也长,,,可以.,长时间点灯管了,,,           如外接高压板做好,,用
绝缘胶袋,,包 一下就行,最后一图是,,外接测试灯管...用..台试液晶的灯管,,当测试的,,,,

网友:
提个意见 楼主做出来的外观是在不怎么美观
DC头不必用线焊出来   直接搞到高压板上用胶定住 然后再用黑胶布缠应该还不错

网友:
也不错...但是.头别不小心,弄坏啊,,这个用线头的,,可以,多方位,,转换..

网友:
其实大家可以直接用5V的高压条,供电和ON/OFF直接用可调电源调个5V。分压电阻也省了。很简单。

网友:
开启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在供电上,直接给点就亮了

网友:
学习 学习  科学文化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