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L进水,二修

楼主(2011-01-16):
一商家拿来C466L一本,说是进水自己修过,待机0。06A    有开机动作。开机电流0。08A   。我比较喜欢修进水的,  拆机后我晕了,到处都动过,哎!!!板子都被洗过了,只留下到处发黑的电阻,大概花了二三小时,黑电阻换好了,找到一处主供电断线,然后通电,开机电流还是0。08A    找到3V 5 V   都有。开机后3。3V的开启了,5V没有开启,找到控制3。3      的开启控制信号,强开,电流为0。11A   别的还是没有开启,IO是KB926QF  B1   换过。但待机还是没有下来0。06。最后换南桥待机0。02A,开机所有电压起来了,电流0。83A  无跳变     又加焊南桥,还是一样的,RST信号有,接下来我应该往哪个信号找啊

网友:
修到这儿!!!!已经不错了!你再跑跑BIOS电路!支持!

网友:
估计很难修好,不行换板

网友:
测CPURST#有没出来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,可能是BIOS 可问题吧、

网友:
应不是BIOS的问题,这点我现在确定了

网友:
典型的加电不开机  最主要需要确认CPU有无工作  楼上说的打BIOS CS#是对的

网友:
今天有时间表再修,东本太多修不过来啊,不行就认他换板了,

网友:
二修,还不如换主板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