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3没1.5V 待机电压。

楼主(2011-01-16):
这个机子一开始待机电流大,0.2A,网卡发热,拆掉,待机正常,但没1.5V 输出,L8没电压,换1540E 不管用,难道还要装上网卡芯片?

网友:
看桥有没短路

网友:
找着毛病了

网友:
你找到了   告诉我们一下 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  我们也好分析一下  学习学习啊  能写一下为什么吗

网友:
把1.5V供电的管换一下试试,那个管好坏了

网友:
Q38坏了,换掉,FDC655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