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赛+连接,维修利器.万用表可冲电型..

楼主(2011-01-16):
其实很简单..用废电池。。拆开,,找出几节并联的电池,用电源线连接到正负极。。给万用表供电。,,,,,时间长。,,
如果没找到。,,可以用,电池芯,,4节或,多节,,用电焊机焊起来,并联啊,,这样时间长多了,,给电池充电的,
的话也简单,,用可调电源,,调成11V 给电池,充电,,不要调老高了,,不然,.电池,要炸坏了,,要看电流,冲,,11V-14V ,慢慢往上调节电压,,看电流,不要,超过,,4A ,,电池,太烫了...

网友(点评):
头像虽然不违规 但是最好还是修改一下!

网友:
个人觉得这样意义不大  一块两块钱的9V电池都能用两个月  何苦呢

网友:
一节9V,电池多少钱..,.你光花钱买,,,还不如,,有个可冲电的,,,没电,就冲,,,就行,,钱啊.能省就省,

网友:
有直接可以冲电的9V电池啊。

网友:
用南孚的一节可以用一年。

网友:
我用小的锂电池装到表内了 用太阳能电池充电

网友:
用三个锂电就行了,我一个充一次用一年不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