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45 Checking NVRAM..... 报错不能进系统?

楼主(2011-01-16):
             接到一台明基R45笔记本,有时开机花屏,无显,有时进系统后花屏。更换了一块改良的显卡芯片。
         但怪问题出现了、原来没有设BIOS密码的,换好芯片后,就出现了开机就提示输入密码的。根据“零度潜伏”提示的,用华硕密码表可以解密。现在密码是解除了,但又出现了新问题.
         主板BIOS自检后,不能引导进系统。出现如下提示:
          Checking NVRAM...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A1

          这台机有一个8脚的存储芯片,在键盘管理芯片边上,光驱接口哪。拆下来后,重新刷程序。(我这有没专用接口,只好焊接要编程器的,转接口上。
         程序地址:
   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6847-1-1.html
      这个,我试过了。的确有用。在基地,还有一些地方下,刷了会老是重起。后来,下了这个OK。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重新设置BIOS,如果不行的话,就要刷BIOS了

网友(点评):
Checking NVRAM BIOS现在可以进去了。原来要密码的。里面设置都可以改动,做保存也行。但现在就提示这个:检测 非易失随机存取存储器

网友:
华硕的密码表我从来都没解成功过   虽然用那个密码可以进BIOS  但是根本就不能继续往下走了 状况和你说的一样  每次到最后还是要刷BIOS解决  我现在都不用那个密码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拆下BIOS芯片,重刷吗?

网友:
华硕密码表真的很操蛋 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

网友(点评):
问一下,你是刷了BIOS。还是更换哪个8脚的 NVRAm呢?

网友:
刷一下就好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明基的报CHEAK NVROM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我这个是换显卡后出现的,原来是好的。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