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22寸液晶 故障!!!!

楼主(2011-01-16):
今天客户送来 一台 纯山寨货 22寸液晶 这个液晶 插上电源线 自动开机 正常使用,,没有办法 关机,按开关键 无反应,所有按键 已经都 换了 还是一样,,,也没有断线的地方!!!是什么故障
使用
电源

网友:
程序问题, 刷程序就可好了!

网友:
MCU的问题。。刷一下程序就应该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是啊,可能是程序坏了

网友:
根本找不到 牌子啊 !!怎么刷啊

网友:
换一个通用板上去。

网友:
应该是MCU的问题,实在不行就改个通用板上去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