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求助

楼主(2011-01-16):
待机紫线为6V,绿线为4。6V,短接黑绿风扇转。但电源发出丝丝响声。。红线为6V,橙线无电压,

拆开电源量,待机8脚11脚都为2。85V,,,13,14,15为6V。。。12脚为18。5V。

哪组电压不对啊,是7500B的问题么,对了直流输出末端的小电容鼓了好几个,是不先从这着手啊????

网友:
先把所以鼓包的电容换了再看

网友:
基准电压13、14、15为6V,不对呀;应该为5V的,还是你的表不准啊!

网友:
3.3V正常吗?

网友:
测得的电压都偏高,是不是表不对啊

网友:
橙线无电压肯定有问题,详查相关电路。

网友(2011-03-10):
换完电容就OK了,我那表电池没电了原来!~~~

网友:
哎,以后得正常的思维

网友:
用肉眼都能看出来的故障不先解决掉,留着玩啊?!

网友:
维修也讲究望闻问切啊,表面能看到的东西就先干掉再说啊

网友:
典型的输出滤波电容问题!

网友:
基本上是电容造成的

网友:
电表没电得换,我的表没电时候测干电池有4v,差距那个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