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VP-190编程器使用教程

楼主(2011-01-16):
刚从基地买了一个编程器。。回来自己接了几个芯片都不能刷写。那位兄弟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传一个谢谢。。

网友:
没有说明书?

网友:
很好使用 的  安装好 软件 插上usb电缆 打开  软件选择 要编程的芯片的型号  选择要写入的文件  点击 编程  就OK 了 我用户的就是 vp190 感觉还行 就是 不支持现在的 25xx系列的芯片 还有 就是 华邦的 39v040fbpz 不支持  感觉 有点 垃圾了  楼主 好多入手的  我 买的时候 580元

网友:
早知道不支持25系列的芯片就不买了.

网友:
还不如买个多功能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