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赛连接 松香水自制

楼主(2011-01-16):
参赛连接DIY   松香水.,,这个很简单了.,不用上图了,.....用一瓶医用酒精,,外加干净的松香,,首先留下半瓶的医用酒精就行,
其次,2元一小盒的,松香,。。把松香,弄碎成小块,。,。()弄2盒左右主要看你酒精多少了,),把松香,弄到酒精瓶中,,泡时间越长.和松香越多,浓度就越浓,,.....最后,,泡好后..找个,,喷墨打印机 灌墨的小瓶,,带针头小孔的小瓶,,,,装一些松香水,,后,就OK 了,,
用起来很好,,

网友:
这个叫助焊剂,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。

网友:
说句实话从来没有用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越浓越好  还是越稀越好啊

网友(点评):
自已调比例,,测试,,是最好的了..浓稀..用酒精和松香,,的量来比例调..,,第一次调 的中和,润滑就知道..下次,,怎么调,自已喜欢,用的了,,多测试.,.我一般是.,一瓶酒精,是加3块,主要看松香大小 我买的松香,,不是太大

网友:
跟楼主探讨下,我记得师傅说说松香水要用无水酒精配,医用酒精是95%纯度的,不知道剩下的5%是否含有水噢,回楼上,浓度高焊接后有硬残留物,浓度低焊点不够圆润,一般我们是用一瓶酒精配2块松香,其实大家可以试下,不够就多加一块就OK了,

网友(点评):
不错,,,2块也不多.,,,,可以,,看自已的喜欢,什么样了,,不浓了 ,,多加点酒精.释了,就加松香,中和才好,,没有.100%酒精..医用酒精就行了..

网友(点评):
是没有100%的,不过有无水酒精,分析纯百分之99.几。焊接用应该是无水酒精。

网友(点评):
e ..不知道都是用多大瓶的酒精,还有多少g的松香。。给个。详细参数把。。

网友:
我一直这样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医学用的消毒酒精是75%的 如果用95%的就算是纯的了

网友:
还是用纯酒精好  带水得  修了 问题会很多

网友:
用化学纯酒精就更好了

网友:
这个做桥最爽了,一直用

网友:
感觉松香不好用,我都是用bga油的,焊接很好用

网友:
好东西啊   我喜欢

网友:
买99.99吧,化学试剂商店有

网友(点评):
没错,是无水酒精(分析纯)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用医用的,不是平时用的乙醇? 医用的应该是 75%  平时用的乙醇 是 99.9%  有什么不同吗?楼主给解释一下吧。

网友:
75%的酒精可能不行,我用这个擦板子发现不行,浓度可能不够

网友:
下次我也做一个,现在的太厚不好洗掉!

网友:
医用酒精是75%  我都是用无水的分析纯

网友:
针头不要天天换?

用一次,就堵住了,

酒精挥发很快,针头上就被凝固的松香堵住了。

网友:
改天我也练习一下.做一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