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主板不断重启

楼主(2011-01-16):
      电脑不断重启,而拔掉4针CPU供电或拔掉内存就不会重启,求解

网友:
你测量过CPU电压没有,很有可能是CPU电压过低引起的,测测看吧

网友:
不妨换个CPU也试试看

网友:
在公司 ,手头上没CPU哦

网友:
CPU或CPU供电短路,在就是内存槽

网友:
直接修供电电路

网友:
什么公司啊,连个试机的CPU都没有,修毛 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问题

网友:
内存拔掉,检测卡是停在E004

网友:
加内存到C100就断电重启

网友:
排除一下电源问题

网友:
大多开机重启都是CPU座或桥虚焊造成 IO也有一部分

网友:
电源没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u供电短路了。有过cmos管坏了。我以前遇到过!

网友:
是不是华硕的板啊,就是没有过内存,没有过内存也会出现反复重起的现象。若是查内存主供电,总线。或者换一条内存,洗一下槽

网友:
放电 换内存  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