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ZG奇怪求助!!

楼主(2011-01-16):
同行送修的ACER 4736ZG  板号:LA-4495P  有时开机正常有时没显示!刚接机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显卡问题,但是看到了时G105M的显卡的时候我就打消了做显卡的念头,而且看电流的跳变可以100%排除了显卡问题了!现在的情况是:当开机电流第一次跳变在0.756A的时候就可以顺利开机了,但是第一次电流跳变在0.67A时就不会继续再往高的跳,只会停在这里!我测量了各个电压都正常;南桥从做了一次也没见好转!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小弟!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0.6几安的电流就跑到了显卡?还没有吧?而且停在这个电流就不会往下走了,那正常的时候为什么会0.75-0.89-1.23这样的跳呢?我修这些双核独显的机器这么多一般跑到显卡那里基本上都0.9~1.2了,基本上1.3几左右都已经显示了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一开始就已经把内存换了!还是这样子啊!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cpu没有正常复位,你装个假负载看下复位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过内存,两下内存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