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怪病

楼主(2011-01-16):
一黑色18.5明基液晶显示器,通电不显示,但是把信号线拔了确出无信号。各位同仁帮忙看看,这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部分问题,最好看下5756有没坏

网友:
储存器出错了  重新写驱动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5756是哪个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的程序不大好找,再说了我的编程器可能不支持这种主板,请问下要用哪种编程器刷 啊

网友:
一般的万能编程器都可以写的吧 不是24 就是25系列,如果你经常修的话买个液晶编程器吧,不用拆芯片就可以刷了

网友:
重新刷新程序吧。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这倒是有一个,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,好像不支持这种的主板。请问你的万能编程器是哪一种啊?EP1130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BENQ背光不亮这个问题了,电源高压板保险电阻 5707,.22电容,9024都更换过了,但现在一通电,按下开关,其中一个5707就烧冒烟了,高压也补焊了,也不行,每 次就是只烧那一个,其他电容都没问题,麻烦请教下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啊,我急的头都大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不是高压线圈短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线圈短路了 阻抗是正常 也無短路
後來是0.22uf電容故障 更新後現在熱機中
謝謝您的關心 感恩喔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不是高压线圈短路了 阻抗是正常 也無短路
後來是0.22uf電容故障 更新後現在熱機中
謝謝您的關心 感恩喔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哦,解决问题了就好。   你不是说都换了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這個是5707旁的電容量測是正常 容質也正常 但是更換新品
就正常(我也不知道)可能是要壞不壞的(比較難查吧)

网友:
是驱动板的问题啊,刷个程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上信号线就显示无信号输入,此时显示正常,先换信号线试下,如果不行的话就应该是驱动板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刷程序吧,发型号上来看看

网友:
   是边上的5707边上的电感坏了吗?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一次  是行和场后面的管子击穿了  拿掉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