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主板W83627EHG代换

楼主(2011-01-16):
今天接一主板,客户在家插打印机的时候把W83627EHG IO烧了个洞,还有打印机口边的排阻烧了5个,  本人手头没有此型号的IO,有一个W83627DHG不知道可以代换吗?还有打印机口那排阻用不用换了,打印机一不用,客户一换主板,

网友:
就用这个代换下。  排阻烧了  也需要更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代换是吧,打印机口不用了 排阻还用换吗?我已经给客户换主板了,关键是那排阻烧的啥都看不见,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

网友(点评):
打印接口不用。 可以不换排阻 排阻一般是 22欧姆左右的

网友:
W83627EHG可用W83627EHF,W83627HF-AW代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W83627HF-AW换了  不行,  那位大哥知道用那个型号的可以代换

网友:
W83627EHG可用W3627EHF代换

网友:
W83627EHG-A,这个绝对可以

网友(2014-06-04):
找一样型号的芯片吧,,稳定 。。。。